我很郁闷,新装的电脑进系统超级慢!怎么回事谁见过?

楼主(2012-07-05):
上个月中旬我给一盲人用户装了一台电脑,配置是A4-3300+ONDA A55n+宇瞻4G+希捷500G硬盘,客户本身有个7.1的独立创新声卡,有个金河田的旧电源(原来电脑上的)。开始装完的时候一切正常,可是前天客户说他装完电脑后外出了大概一周的时间,然后回来就发现这个电脑启动不起来。于是我上门去检查,发现是在XP滚动条那能转上百圈也不进系统!我以为是系统毛病就把系统重装了,结果当时好了,但是第二天客户又来电话说又进不去了!我这个无语啊!过去一看还是卡在XP滚动条这!!!偶尔能过去但是蓝屏,代码有F4,6F,7A等,我表示压力很大,于是换内存,换主板,还是不行,把独立声卡去掉也是一样,无奈拿回店面,放着呢,希望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朋友给个解决的方案,谢谢方案有效的话可以加分的!

PS:忘了说了,硬盘我用MHDD扫过没有任何异常……很无语了,大家帮帮忙吧,总不能天天给他做系统吧!郁闷死了!!

补充1:电源换过好几个了都一样,如果这点常识都没有的话,那还叫维修吗?不换电源我也没必要来这里发帖子吧!

有没有试过换个CPU,我上次有台机死活装不上系统,后来换CPU好了。

网友A:
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支持一下。

网友:
电源换了吗,电源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你把旧配件都排除掉啊。。电源用新的试试。。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导致的啊??

网友:
同意

网友:
是硬盘问题,硬盘掉速了,你测一下把掉速部分隔离开就好了。

网友B:
盲人用户,感觉此人才是真的高手

网友(点评):
是啊,盲人电脑用户挺多的,最近看新闻网上银行验证码问题难倒了很多盲人电脑用户。

网友C:
在BIOS里面把IDE通道关了 ,或者先恢复一下BIOS  以前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恢复一下BIOS就好了 。如果不行  把IDE关了 试一下!!!

网友:
拔掉硬盘如果很快跑到头,就换个好硬盘试试。MHDD检测是好的也不能说明硬盘绝对没问题。

网友(点评):
很同意你这句“MHDD检测是好的也不能说明硬盘绝对没问题”,我明天就在硬盘上做文章了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配个烂电源,能不出问题吗?

网友:
没必要讨论电脑配置好坏吧
不知iamzzl朋友这台E8200的电脑干什么用?我的AMD5200/2G/8600/1T/DVD刻录/DVD,CD刻录用着已经非常舒服了,运行10G的影楼PS、会声会影、AE,还有大量的应用软件系统工具,大量的素材,运行状况非常好。
这配置好?无语了!那你叫我的E8200+P45+4G+双9600GSO SLi+820G硬盘情何以堪啊!!!我玩的那些FPS游戏他的这机器连想都不能想的!!!

网友:
先换电源!不过感觉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楼主MHDD  测下硬盘!在考虑别的,出现系统问题应该先测硬盘~在这蓝屏  进BIOS  该硬盘模式

网友:
前两天也是遇到了一台老机器,也是进系统慢,当时在客户家也能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慢,也没多想就装系统,可是,麻烦开始了,就在安装部署时死机,从来还是死机,偶尔还来次蓝屏,代码很奇怪,就进PE,进去后看不到硬盘,而且进PE有时也蓝屏,每次代码都不一样,当时急着回店里就给他说硬盘坏(她找别人问过了,比人说是硬盘坏,我就顺水推舟),回到店里,仔细想想不对,应该不是硬盘坏,观察了好久,偶然一次听到硬盘电机转起来了,马上又停了,供电不对,给她换上个旧电源,立马OK。旧硬盘归我,装上新硬盘,收款500块。

网友:
有些客户就爱自己下结论,我们帮他查出原因他们还不相信。我敢遇到类似的,捡了块AM2主板。
汗!你比我幸运多了!呵呵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原来旧电脑上的电源?楼主原来旧电脑什么配置啊?这样的电源你也敢用到新机器里?电源换了吗?什么情况?

网友:
全部换新的硬件试下,促个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看看!

电源换过好几个了都一样,如果这点常识都没有的话,那还叫维修吗?不换电源我也没必要来这里发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IOS里面把IDE通道关了 ,或者先恢复一下BIOS  以前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恢复一下BIOS就好了 。如果不 ...

你的方法和刷bios有什么区别?这个真的没试过,不过我刷过BIOS,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旧电脑上的电源?楼主原来旧电脑什么配置啊?这样的电源你也敢用到新机器里?电源换了吗?什么情况?

原来电源怎么了?!原来的电源就不是电源了?!他原来的电脑是PD的额定300W的电源!就算是老化只剩下250W也足够这套机器的了!!!现在的“新的”100元以下的杂牌电源可能还没这个电源好呢!真怀疑你是怎么做维修的!

网友:
你不知道电源的重要性吗?用了这么长时间的电源稳定性怎样?你问问装新机器几个用旧电源的?
现在100元以下的也叫电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盲人用户,感觉此人才是真的高手

呵呵,他们有专业的读屏软件,可以定位“鼠标”位置的,他们所有的操作都是键盘完成的,用起来也挺简单的

网友:
看完了以上发言  也没看到楼主换硬盘   先换再说吧  估计是电源引起硬盘故障

换了半天就硬盘没换了 有时候硬盘查不出坏道 也有问题的

网友:
你内存换了吗,或者换张系统盘?

网友(点评):
请这位同学认真的仔细的再看一遍我发的那些字!谢谢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最后一招,换主板!

网友(点评):
也请你仔细认真看一次我发的帖子!!!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问题呢。。。。

网友(点评):
我还真没听说新机器存在散热器散热不良的

网友:
有时候是人品问题  换个人搞搞就好了

网友:
在排除了硬件方面的原因后可以考虑:
既然当时是好的,就应该考虑用户在使用中是否安装了别的软件;另外可以考虑换个版本的XP安装。

网友:
你们回答都不对,一,电源不会照成开在WINODS画面滚都条那,二。楼主说过,他测试过硬盘,应该没问题,三,卡WINODS条有几种原因,一:系统原因,他做过系统,排除掉,二硬件原因,什么能照成这样呢?
一 内存,二硬盘。三,兼容性,因为WINODS进度条是进行预设,开始加载设备的过程,我严重怀疑你主板与其他设备兼容性不好,因为你换的板子应该跟原来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建议你换个其他牌子的主板

网友:
重点在主板和硬盘

网友:
我说我遇到几个,你参考下:
1、一台类似你这现象,查了很久,才查出是网卡有问题。我是用原版的系统安装,声卡,网卡、显卡的驱动一个一个装,就发现一装网卡驱动就死机。(PE下正常,因为一般不会启动网络,平时也是装GHOST的系统,一开始也换了好几个GHOST版本)
2、一台我这能进系统,但到客户家就是卡在滚动条处,换电源,换内存无果。最后怀疑墙内的电源插座有问题。于是换一房间测试一切正常。最见鬼的是,在本一插座处还有一台台式机,品牌的,没有异常!
3、也是一新配的机器,两个月后说经常死机,回来测试很久才发现,一开声音就死机,最后发现后面板耳机孔内一断掉的耳机插头。前面板声音输出正常,一开始也不会死机所以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找售后修耳机插座解决。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查:

1、一个一个去试,比如现在所谓的硬盘开启SATA模式。
2、不装机箱测试,怕按键会漏电引起怪现象。
3、PE下测试,装原版系统进行测试,装win 7进行测试。
4、最后说一下,我还遇到过分区没分好引起卡的现象。用原版光盘进行重新分区就搞定了。

网友:
先带换呀,能换的,再把问题锁定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呢?AMD的U很喜欢坏的。

网友:
有些是硬盘电源接头氧化,接触不好造成的!
不过楼主你硬盘都没换!有时候扫描是好的额,但有可能用起来就不行的硬盘呢!

网友:
基本上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只会换大件,不会换小件,硬盘换了就好了。硬盘含不到就自己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他们有专业的读屏软件,可以定位“鼠标”位置的,他们所有的操作都是键盘完成的,用起来也挺简单的

是这样的,之前我也见过一个盲人客户,他们挺不容易的

网友:
换板试试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不是主板就是硬盘!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呢..我之前 遇到的 是主板北桥 温度超高..但是 能进系统 在进度条 滚动 NNNNN次.进去后基本正常.换了主板 才速度跟上去

网友:
要不就是你的硬盘有问题
要不就是你的系统,换个是一下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硬盘的数据线,碰到过这种现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