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主板开机电路没有电压

楼主(2012-07-05):
大家看看,这块板子开机点那有时有电压,有时没有,q38  1脚的5v  有电压,我怀疑是不是q38坏掉了,但是也没有现成的管,就把q38给拆了,也能开机,大家看看拆了q38行不行,给点建议,提前说声谢谢了!!!

网友:
因该可以的

网友:
能用就行   经常拆了不加的

网友:
取下能开就行,以后有了问题再修

网友:
两个反并联的二极管有电压钳位的作用,起到保护和降压约0.5左右,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