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SUS F81S GHOST完在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2-07-05):
在PE下运行多久都没事,可是一GHOST,重启机子,在WINDOWS滚动条那,要不就是掉电,要不就是重启
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清了下灰再试也不管用。就是在滚动条那掉电,再开也能开开,然后又在滚动条那掉,重启,什么原因啊。看论坛有的说是北桥有的说是南桥,求高手指导

网友:
外设先拔掉。光驱等。

网友:
如果该一下SATA试试呢

网友:
强烈建议刷下BIOS

网友:
以前遇到过光驱内有螺丝导致这现象的,另外用安装版装一个个上驱动排除下啥问题。

网友A:
进PE试试 是否在滚动条那死机

看题不细心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硬盘?!

网友:
把硬件前部拔掉试一下

网友:
好了谢,可调电源没上电池的过,用适配器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 是不是换硬盘了?  该下SATA模式再试试

网友:
外设的问题吧。你问题解决了吗说出来分享分享

没上电池得过,用适配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
修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好了解决掉了,用的可调电源没上电池就这样,上了电池就好了。用适配器也行,刚来的一个清华同方的一样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求结果 好了没啊

网友:
看来是电压和电流达不到了。

网友:
重装系统不装显卡驱动试试,多半显卡供电或桥供电问题;当然CPU供电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没上电池导致的?

网友:
很容易忽略的 一个原因

网友:
还真是外设的问题哈

网友:
重启前是不是闪了一下蓝屏了,换硬盘试试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试试 是否在滚动条那死机
呵呵 我的错我的错

网友:
CPU螺丝有没有拧紧啊???

网友:
不是吧,电源压,我还以为是显卡散热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