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上路由器一台能上网另一台上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5):
如题,甲乙两台电脑,直接通过光猫甲能上网,连上路由器后乙能上而甲不能上网,通过路由器只接甲无线也不能上,要接上乙电脑无线WIFI才能用,换个路由器涛声依旧,MAC地址也没冲突,IP地址一般都没设,这问题很是纠结,系统,路由器,网络,外置东西都是好的,下午的时候客户说莫名其妙就可以用了....这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跟硬件有冲突吧

网友:
  有的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遇到过,单位的电脑上不网 ,用他的网线人家的电脑都能上,放在我们店里面也能上,最后拿到他那 又不能上,中午下班了  我就回家了 ,下午上班去的时候又能上网了  直接签了  100元的单!!

网友A:
你的电脑系统是win7的,还是一台win7一台winxp,你的路由器是设置自动获取ip还是手动,如果系统是win7的,你的路由器又是设置自动获取ip,就有你说的情况,那两台都用手动设置ip,就都可以上网了。

网友:
网卡坏了,或者NDS错了。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

网友:
还是路由器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系统是win7的,还是一台win7一台winxp,你的路由器是设置自动获取ip还是手动,如果系统是win7的, ...

都是XP的

网友B:
有时我蹭人家的网,先宾夺主直接在路由上封了许多经常在线的MAC,人多太慢,我不玩时再解封,最好别碰到这样的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我蹭人家的网,先宾夺主直接在路由上封了许多经常在线的MAC,人多太慢,我不玩时再解封,最好别碰到这样 ...

真有你的,呵呵!

网友(2012-08-08):
嗯  固定下IP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1:路由器没有设置好。2:路由器坏了。3:欠网费了。

网友:
你说一台能上,一台不能上,那肯定不是路由器的问题,你那台不能上的应该设置是有问题的,我估计你当时设置路由器用的乙电脑,试着用甲进路由器设置一遍,IP自动获取,看一下。。。加分,谢谢!

网友:
可能是客户 当时网络没有连接好,或者数据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