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昂达N78C维修实例

楼主(2012-07-05):
主板型号:昂达N78C V4.00
故障现象:点不亮
故障分析:
上检测卡发现无复位,上AM2假负载发现无复位和PG,其他正常

测各大供电,测得没有桥供电1.2V,上下场管G极均无电压,驱动芯片是UP6103,2脚和4脚无电压,查芯片供电、自举、能端均正常,判断芯片坏,但找遍了料板也没这个芯片。

网上均说只能用原芯片型号,无芯片可替换,网上找到半张图纸,仔细研究发现和ISL6321、RT9202之类的很相似,找了个RT9202换上,没电压出,连7脚电压都变为低电位了。再找了个ISL6545换上,哈,输出电压有了!电压为1.14V,算正常范围了。

入PE满载试机半小时,一切正常,交货。

结论:
1、别人说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维修要有怀疑态度,有自己的想法,别人的方法只在自己没思路时参考;
2、ISL6545 可以直换 uP6103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我非常赞同楼主所说的,但是很多时候自己专业知识不够,才采取他人的意见嘛

lgx
同意楼主
赞同 不一定要全部听他人的 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
修主板都要有diy精神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下次遇到了就知道了可以代换了

网友:
这样都给你碰对啊。。。。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A:
有个疑问:这个板先有CPU主供电,才有VTT1.2V吗?

网友:
哈,不好意思,我对VTT这个供电也比较模糊,不过接触很多板都是没有CPU供电也有这个VTT电压的

网友:
ISL6545 可以直换 uP6103      这个才是关键。。。。这些芯片外围电路有些真搞不懂,,明明知道内存供电芯片,但是就是不能直接代换。。9202   9214   9173这些都试过,,,ISL的遇到少。。以后有经验了。。能用ISL6545!!!!!

网友B:
你运气好,我经常遇到换了同样的IC, 上下管,依然没有电压的。无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运气好,我经常遇到换了同样的IC, 上下管,依然没有电压的。无思路了!!!

你要先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条件不满足你换芯片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这个板先有CPU主供电,才有VTT1.2V吗?

VTT电压是内存供电部分取样分压过来的,内存供电正常它就会有的,如果内存供电正常,但没有VTT,那就跑一下线,看是不是有短路拉低或者有电阻坏,线路断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算功力高深之徒啊

网友:
我还以为 昂达也开始做笔记本主板了?一看不是回事

网友:
不过 还是感谢楼主把经验发出来 大家也学到了ISL6545 可以直换 uP6103

网友:
AMD芯片组供电时序:内在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楼主一开始说明白就好了!另外,昂达好像不做笔记本主板代工吧?

网友(点评):
我发的本身就是台机主板来的,是编辑搞错了

网友:
别人说得仅供参考  自己才是最主要滴

网友:
别人的意见是参考,最终怎么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网友:
UP6206AK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啊!!!!!!

网友(2012-08-17):
楼主说得很对,别人的经验可以参与,但自己也要多动动脑。

网友:
还是喜欢RT9202 因为它是在是太爱坏了 向所有NVIDIA芯片致敬,有了它们的努力,才有了我们的生意。哈哈。

网友(2012-09-18):
楼主敢于去换,不错的做法,以后遇到这样也不防试试呀~~~要勇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