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场管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2-07-05):
开始拿来上电就掉诊断卡灯一闪,就应该是哪里短路了!后来把电源12V给去了!诊断卡灯就不闪了!就判定是cpu核心短路了!省略··最后换了场管,通电跑了!正常了但是这场管发烫一时又烧了!高手指点·····上面电容我全部都换了!

网友:
换管子呗,一般来说那些管子一般不会发烫的

网友:
控制IC芯片坏了,应该是L6713A吧这个坏的比较多了

3.1

网友:
简单维修方法是把这向供电的上下场管全部干掉

网友:
看小电容坏没有

网友:
干掉所有上下管,换PWM芯片。不行再仔细查外围电路,贴片小电容

网友:
把场管全部换了

网友:
上下管控制芯片换掉都

网友:
换上下管试试 注意极性

网友:
控制芯片一起换了      换了打一下G级组织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好好检测再做决断

网友:
  看G级电压和其他的是否一样、有示波器的话 直接打波行了、

网友:
换一下电源管理

网友:
每组场管旁边都还有个小IC,那组坏就一起也换了哪组的小IC

网友:
把这一组的上下管都拆掉,通电,看看有没有CPU电压出来,亮机半小时还正常,就是这组的驱动芯片坏了,反之,PWM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换IC,看升压电路,

网友:
上下管全部换掉

网友:
看有没副驱动心片..有换..不行.加焊主IC 不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