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芯片型号

楼主(2012-07-05):
时钟芯片下面 有一个14脚的芯片  我看到的型号是 84cty1k   但是查不到资料  跪求大师 指点这是什么芯片 主板型号 m2a690    现在主板的情况是  集成显卡不能用   独立显卡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芯片开机后  非常烫手  怀疑是他坏掉了   导致集成显卡 不能用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跪求标题

网友:
直接换呗。。。。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门电路,找相同电路的相同脚位芯片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A:
好像是和74HC08D一样,试试看

网友B:
集显不显示   可能是个们哦   打一下接口组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不显示   可能是个们哦   打一下接口组织看看

这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和74HC08D一样,试试看

你是说 直接用74hc08d代换试试吗   不会烧北桥吧

网友:
加焊桥适一下

网友:
芯片 过烫是桥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和这个一样   想带换下

能用在集成显卡上的,你猜有什么。。。行长,rgb了,拆了,飞线就好了

RGB指?什么

网友:
修机器没料板真是头疼后啊

网友:
类似的元器件代换我也是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和74HC08D一样,试试看

换上你说的这个芯片后   运行正常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