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电路

楼主(2012-07-05):
碰到好几次LD7575做电源管理的电路了,每一次都没有修好,有没有高手讲解一下电路原理,再说一下常坏件,我碰到的几次都是5V和12V输出不稳定5V在0.5--2V跳变,12V在2V--7V跳变,还有就是输出非常低,12V输出2V左右,5V输出0.7V左右.每次都换过LD7575和TL431还有光耦.都没好,其它件也查不出问题来.LD7575坏的一般是雷雨季节,可是300V输出正常.电源管理供电13V左右也正常,实在无解了>>高手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
换这个LD7575的8脚芯片就行,如果后极正常的话!但必须是保险没烧的情况下。

网友A:
换过了,没有用,LD7575电路在我手里一直无解...
CS脚 电阻也都正常开关管也没毛病,能想到的地方都修换过,可是一直不能修好,从去年到现在得有5台了,都没修好过.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到很多。一般把50V的电容换了不行就加模块

如果你连电源都修不好,那你还修什么修?
请指点一下如何加模块

网友:
如果场管同时坏的话,还要查源极电流取样回路到7575芯片的反馈电阻,电阻变大或开路电压输出就一跳一跳

网友:
我以前的师傅就是修不好了换模块。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换模块。不知道您能否慷慨告诉我。
电压模块十元左右,在电源板上连接300v正极和负极只两根线就行是吗。

网友:
你换了芯片后还得注意查芯片1脚的频率设定电阻、5脚输出限流电阻、3脚过流检测电阻、6脚持续供电电阻这些有没变大的。

网友:
显示器到手测试过程如下:5V为0.7V,12V为3.7V,接下来测LD7575的6脚 13.2V电压稳定,查5脚经100欧到G极,100欧与(22欧电阻串反向二极管)并联.3脚接200欧到S极,S极接2W0.62欧到地.阻值都正常,二极管都正常.并且没有开路,虚焊.到这我直接换的LD7575,换后故障依旧,再换TL431和光耦,故障还依旧.....

网友:
电源电路修过很多,只这个LD7575让我头痛.没修好过一个.....

网友:
光换电源管理后不行   就同时换上电源管理   431    817     及电源管理边上的小电容    上电量300伏及小电容   电压    再不行查431与817之间的元件     还要说的是你的心片是不是好的   很多新的集成块是坏的   当年我入了二十个心片   没一个好的   用了个拆机件就OK    维修就怕走弯路

网友:
我倒从来没想过新入手的芯片是坏的,不过换完芯片后故障现象一样,这样看的话芯片坏的可能不大吧

网友:
尼玛!!!坑爹的芯片啊!!!真是芯片坏的

网友:
哎,我买的灯管新的好多点不亮。

网友(2012-08-10):
我也郁闷,有时候将电路元件全换了还不行。长城的电路板也有这个问题。不要说我们不会修电源板,修得可多了,LD7575原理也很简单。可有时换了不行。没查出毛病。

网友:
我记得基地的试听课程里面有讲解LD7575. 你可以去下载来看看,相当不错!

网友:
把耐压50v电容换掉,这个问题我上次也修了很久,没修好,还是我同事叫我把50v电容换掉好了的,换了后通电测电压还是低,但接上主板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LD7575 芯片的第八脚是300v左右的启动电压,六脚是辅助电压,五脚驱动输出,这三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查后继有无短路,或者电容漏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了,没有用,LD7575电路在我手里一直无解...
CS脚 电阻也都正常开关管也没毛病,能想到的地方都 ...

这问题你还是查取样电路吧  问题不在初级  在后面的取样  取样电路的电阻最为关键

网友:
我记得论坛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问题郁闷了很久最后证实买的芯片全是假的。

网友:
LD7575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学习无线,话题永恒。学习中》》》》

网友:
一般换7575就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