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笔记本
加点无显示,外接正常,换屏还是不亮,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屏线试过没有?还有屏的电压你看下有没有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排除屏线就是显卡
同意楼主:
5.0
菜鸟啊杰
同意楼主

网友: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我X 你这问的 多方面的问题

网友:
什么本什么型号,如果是问题显卡就直接搞显卡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换屏显试试

网友:
屏线 显卡 屏幕供电电路
同意楼主:
5.0
yelong1688
同意楼主:

网友:
最主要的是看屏是不是一个型号的,能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