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惠普HP LE2001w 一个电阻烧了看不出型号

楼主(2012-07-05):
惠普HP LE2001w 一个电阻烧了看不出型号
r857 r858 在高压部分·连接到贴片
三极管
Q850
求R857 R858 阻值
惠普

网友:
LZ你说的是显示器?还以为是笔记本。

网友:
显示器啊·大哥·这板块不就是修液晶的吗

网友:
能不能对应上,,

网友:
如果能对应上,那就是它了,,

网友:
谢谢了哥们·我在料板里找到一个样的板子·R857是个 10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