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VL-152SS高压电源一体板接口定义,哪位大侠知道?

楼主(2012-07-05):
富士通15寸液晶显示器VL-152SS高压电源一体板,型号为:CA21116-B43X,输出接口9针定义是怎样的?有知道大侠,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电压一般是12V  还有ON高压开启信号 你可以用表测下

网友:
接地会测量吧,电压会测量吧,都测出来才好判断

网友:
现在是输出端没电压,所以只能测接地了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贴片元件,有的都烧焦了,没法修了

网友:
开启连着一个0欧姆电阻和两个三条腿的元器件, 12V  5V    GND都可以测到,再剩下一个就是ADJ,一般是一个12V  两个5V   一个ON  一个ADJ  四个GND,自己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