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只能充电不放电了。。。电的手出洞了。。。

楼主(2012-07-05):
昨天修电源  是个显示器外置电源  烧了保险丝   去掉保险 接上灯泡  换了个 400V 大电容    通电灯泡一闪就灭 说明没有短路了吧  可是12V没有输出 我就测别的  一不小心 碰到 400V电容两脚 瞬间手指出了洞 现在还疼呢。。。吓死了   我记的电源好像是 通电后 拔下电源线  大电容应该没电了呀  怎么不放电了呢 是不是故障就是不放电啊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楼主上张手的照片
维修中 每次通电后 用万用表200M档 接大电容2边 几秒 就放电了!
hjq
后面没有接通电路,等于没有放电回路.检查启动电阻和控制IC等.
能充就能放

网友:
你记性不好啊,电了怪不了别人啊1

网友:
*脏话*,电源都没振荡那大电容肯定还有电,你不知道吗?电源的工作原理懂了没有呢??教训呀你

网友:
和楼主一样被大电容打了,那滋味,记忆忧心

网友:
我被小电容咬过。是路由器的电源,被雷击过的,客户拿来,拆开看看电路板,用手摸摸,就全身一震,手不听使唤地把电路板扔了。

估计被残雷给劈的!

网友:
呵呵,多电下也好。长记性还能杀菌

网友:
5m0365r   有4个脚  怎样测量好坏啊

网友:
电源是好的话电容的电很快就没有的,电源坏的话电容里的电可能一年后都还能电你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别说有均压电阻放电了,没电阻,电容也会自放电!
可以保存1年?这么牛

网友:
这次记住了哈哈  是不是5m0365r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怎么测量好坏呀

网友:
不过这样也好     电几才能长记性      我现都记得很清楚记得放电

网友:
电容有储电功能,要记得放电。

网友:
说明还没有启动呗。检查启动电路是否正常?有否虚焊、断路。接触不良的存在?

网友:
PC的电源大电容带电是旁边的电阻出了问题,这个电容旁边有没有电阻啊?会不会是开路了

网友:
有电阻也不会那么快就放完电。
有点余电就会给人很深的印象了。
看来有不少人都有类似的“经验”。
常常修电器,哪能不被电呢!
O(∩_∩)O哈哈~

网友:
电阻检测 没问题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没有一样的没法换  是 4个脚 的5m0365r   只能等有了再试了

网友:
电源没有工作,就可以用一个大的电阻,接电容两端放电!电源管理芯片测量问题,最好找到它的电路原理图,按原理分析!

网友:
搞这个,大电容一定记得先放电。

网友:
用1k欧的电阻短接大电容可以  放电啊

网友:
教训,下次不会在这样了吧。记得先放电再摸哦

下次就不用你提醒了。^_^···

网友:
说明电源没起振,维修时最好用白炽灯并在电容两端放一下电

网友:
电源没正常工作    电容就不会放电      会放电的基本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