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楼主(2012-07-05):
LA-4601P  独显
上电电流0.3
板子进过水,有腐蚀的地方,清理后,还是如此。
经过一番检查,与时钟IC的开启信号相连的一个0欧电阻腐蚀掉件了,补上一个后,电流可跑1.2左右,但是不亮机,测各主要供电,CPU复位,PG都正常。
示波器打内存AD线,有持续波形。打EC上的LPC总线,有波形但是不持续,就是上电的时候,会跳几下波,然后就没有了,但是内存始终是有的。
南桥和显卡加焊了一下,故障一样。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说陋一个,EC上的帧信号也是上电的时候,会跳波形。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后面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换了显存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只要一运行游戏马上死机。后来没得办法。换主板

网友:
更换南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