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的问题?不触发的广达机器

楼主(2012-07-05):
这个二极管一端3.3v 一端0V 正常吗?搞死人了

网友:
没人知道啊

网友:
南桥坏了,你査一下对地是多少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待机时,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按下开机键后,DNBSWON#才有高电平并出现一个开机跳变。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打下对地阻值,DNBSWON#是南桥那端的,看看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
不对,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开机瞬间是低电平,图示是低电平有效,所以应该正常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