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的问题?不触发的广达机器

楼主(2012-07-05):
这个二极管一端3.3v 一端0V 正常吗?搞死人了

补充内容 (2012-7-6 17:14):
换了个EC. 待机电流上到0.087 EC摸上去很烫手 什么问题了呢 兄弟们

网友:
代换了不什么都明白了吗???

网友:
0V的地方是不是短路了有测量过吗?

网友:
你吧这个二极管卸了!看是不是还是那种情况

网友:
不正常,此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请求开机信号,正常应是3.3V,按下开机键有跳变

网友:
正常的吧,

网友:
顶下楼上,专业

网友:
二极管的原理。。。。。。

网友:
不正常的,开关送给ECNBSWON#, EC收到后就会发出DNBSWON#给南桥的PWRBTN#引脚。按你这样来说,二极管的OV,也就是阳极短有短路。现象,这个二极管就是在这里起保护EC的左右。你还是先看看DNBSWON#后面的所以连接出。找找看是哪里短路。

网友:
非常对     按开机键应该有条变得     看看是不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A:
哈,你小子也不闲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你小子也不闲丢人

哈哈,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