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全部拉低

楼主(2012-07-05):
电源电压全部拉低,请问什么原因引起的,各位大哥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各滤波电容性能先检查一下吧。

网友:
检查电容、817等。。。

网友:
先查一下有没有短路,再换电容

网友:
+5VSB正常吗?
可能是开关管出现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推动电压输出是否对称和正常,再逐步更换后级输出电容,看电压的变化,如果这些都不行,就只有查输出复合二极管了

网友:
先检查大电容...............

网友:
查反馈回路吧。

网友:
电压全部低  先查大电容  待机5V是否正常    都正常查494 1脚电阻。

网友:
谢谢了,有时间还要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