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T2D69

楼主(2012-07-05):
电源上有个T2D 84
二极管
.取下测量正反都没阻值,应该是击穿断开了。现在问题是,它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可以用什么去代替。谢谢。。
电源

网友:
电源上有个T2D 69 二极管.取下测量正反都没阻值,应该是击穿断开了。现在问题是,它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可以用什么去代替。谢谢。。(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T2D 69 二极管的)

网友:
消尖峰的吧,P6KE应该可以

网友:
P6KE 不行装上去通电TNY267PN馬上炸了,后来换了TNY267PN,在旧电源上找了一个T2D66的,就好了

网友:
好了就好,支持一下

网友: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串联稳压管的组合,正反测都无穷大是正常的。

网友:
双向嵌位二极管,双向无穷大是好的

网友:
那原来就是,TNY267PN有问题吗?

网友:
双向嵌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