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宽屏集成待机0.1

楼主(2012-07-05):
接一台IBM T61宽屏集成  ,机器刚来的时候不触发,插电0.1,然后拆机,在贴纸下面发现H8S引脚被腐蚀,拆掉芯片,换上一个,待机还是0.1,并且主板没有发烫的器件,并且可以触发到0.7A,CPU已经发烫,电压也正常,再量CPURST#,也有了,CPU寻址有下拉动作,LPC_FRAME#,有3。3的电压,无波。
有时候插电待机的时候,感觉是从0.03跳到0.1  ,但是大部分插电就直接0.1的待机,不管是0。1  还是0.03待机电压都正常,我尝试着把M级的待机电压,1.05,1.5,1.8,开启信号分别断开,但是待机还是偏高 ,3V  5V  用示波器打了,后级很平滑的直流电,现在很纠结,求高手支招。

网友:
做北桥试试!

网友:
测一下ibm芯,东芝片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