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200掉电CPU没电压。求助

楼主(2012-07-05):
HP 4200 没显示,CPU没电压,1.0V电压也没有,1.8V内存供电也没有,1.0V的供电芯片为MAX1845的22脚有5V电压。各位高手接下来要怎么查?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93684683/QQ/WinTemp/RichOle/)2Z{HDFLZPTE]R`Y_DX)}(7.jpg

网友:
查它工作条件呗,具备了没工作就换掉它,没具备就查缺的那个怎么回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A:
1.0是什么电压 ?

网友:
看看十一脚,缺电压的不是很复杂

网友(2012-08-04):
引用 网友A:
1.0是什么电压 ?

1.0V的那个是北桥的电压。

网友:
图纸拍的太大了,完全看不到引脚的说,浓缩一下,只要看到引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