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不开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2-07-05):
HP 6535S接电,待机电流0.01A,但不开机,测试3.3V  5V都没有, TPS51120 ,21脚有供电19V, 换TPS51120 ,测试 3.3V 5V都有了,开机能亮了,现在问题出来了, 把板子装好,又不能开机了,  再拆开测试,3.3V 5V又没了, 就给51120加热,过会再上电,3.3V 5.V又正常了,板子放会,凉了,电压又没了,芯片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32.768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旁边有电容不良

网友:
我 也觉得是  旁边的 电容 有问题,  换了 吧。。。

网友:
换了,C510 和C462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过DELL1536 情况和你的一样,后发现是上下管的问题。。

网友:
后期有问题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