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 开机20秒有屏显 屏幕很暗!

楼主(2012-07-05):
刚刚着手学习显示器维修,本着替换维修为主的方针!
之前偶尔弄好几个显示器 比如屏幕一直闪烁,我擦了擦屏线 就好了! 屏幕用过一段就黑屏的 换换电容 加焊 也好了!
知道都是运气的事。
想着手配套检测工具,比如,通用的几款高压板啦,驱动板啦 屏线啦....... 希望前辈们告知市面上较好的 淘宝卖的!
另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 AOC L192W 开机20秒左右屏幕亮了 不过很暗 隐约看到AOC LOGO。开关按键不起作用,屏幕一闪一闪(暗闪)。
自己拆开把屏线拔掉,发现给电后显示器屏幕就亮(但是没有LOGO)反应很快,开关也能正常使用!希望前辈提供替换思路!望赐教!

网友:
查查上屏电压端子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自己解决了!  更换了电源板旁边给驱动板提供电源的电容(16V 1000)!还有一个50V 470的没更换 也有鼓包(手里没电容,手里有25V 470的 没敢换,实测24.4V)
插上电源 启动正常了!
总结原因是:高压电源板输出给驱动板的滤波电容性能下降,导致电压不稳定。所以开机20秒左右屏幕才亮(很暗的LOGO) 没等完全亮呢(正常全亮的LOGO)又黑了,如此反复!
可能是我提问的不够明确,问题太低级了 才没人回答,呵呵!
自己多努力啦!

网友:
LZ一开始也没说电源板上有电容鼓掉的,还以为是驱动板坏了。
呵呵,能修好就OK
另外这台机器是2修吗?实测24的话,用25 V的可以替。

网友:
你没把问题讲清楚 ,比如你有电容爆的没说,一点测量数据都没有别人无从下手。一般液晶显示器维修看到的故障先修。

网友:
板上  有明显坏件的  想都别多想  先换了再说

网友:
你那个现象就是先看电源板电容是否有鼓包!

网友:
维修思路,一看,二猜,三测,看外观,根据现象猜问题所在,测电压和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