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寸液晶闪屏

楼主(2012-07-05):
今天收到一AOC 19寸液晶,来的时候是闪屏,第一反映就是高压出问题了,可能是电容鼓包了,打开一看,电容没问题,然后测试四根灯管,也没问题,于是就改装了一个高压板,显示一切正常,不闪了,于是安装收费,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客户就来了,还是闪,郁闷。。。。。。这时怀疑到开关,一打阻值,有两个开关阻值大了一点,更换之后,显示正常,把改装的通用高压板也去了,还正常显示,原来是开关按键问题,呵呵

网友(点评):
按键漏电闪屏应该和电源指示灯亮暗同步

网友:
如果是高压引起的,我肯定会把开关全部换   了

网友:
哦 原来开关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开心也会导致闪屏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