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HCP-7200WX 投影仪花屏,有图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05):
开机屏的左下边花了,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LCD面板屏线,将屏线取下在重新上回,看看能不能解决,若故障依旧那就是主板本身故障了

网友:
屏线已经重插过了,  还是一样的,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那是哪一块的问题呢,

网友:
我怀疑是LCD本身的问题,主板信号问题显示出来的图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进去后还是这样吗

网友:
把排线用像皮擦擦一下,再用洗板水洗下接口。

网友:
你们说的办法我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 开机进去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
鬼影。。。红色液晶烧伤了。换吧

网友:
应该是液晶板坏了吧

网友(2015-08-02):
LcD坏了。一片200块钱。3片一起换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