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03wb维修求助

楼主(2012-07-05):
本人有一台优派VA1903wb的机器,开机电源灯一闪一灭的,拆机后单插电源板测试有5V、24V(不知道这款机器的高压是否为24V供电),把驱动板接上后24V变为了40V,灯一闪一灭的。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求思路。先谢了

网友:
电源的问题,查吧。

网友(点评):
请问此机24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把供电滤波电容换掉,不行查整流二极管。

网友(点评):
班长,这台机器是别人以前修过又坏的,24V供电是否是正常的?还是应该是12V的供电?变压器出来5V供电并联了2只LT7206 SB560,另一路供是只接了一只LT7206 SF50GG.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24V的 你看下电容耐压 感觉故障在431电路 要么是单路取样 要么是高压供电取样坏了

网友(点评):
电容已经被换的面目全非了,5V供电用了一只25V1000,还有一只35V680的,另一路用的是50V220的,据说还是优派售后修的。。。。

网友:
把电源板的板号发上来,最好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