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LCD暗屏维修

楼主(2012-07-05):
接到一屏进水机器,暗屏,有图无背光。

拆开后如图,你们懂得。直接换屏线换高压条。
换后依旧是暗屏,这下头大了,屏线和高压条换的新的,,,运气不会这么差吧。
首先查到屏线接口保险F1,阻值变大,,,换之,还是暗屏。

然后查接口上的其它3B,3M,3P电压都正常。再测信号,查到BACKLIGHT_ON为0,看来问题找到了。先直接从VCC3P飞一根线过来,结果开机掉电了。。。。拆掉飞线后不掉。此时打BACKLIGHT_ON对地阻值,只有10欧。。。。于是挑起U31的55脚后,亮机了。

网友:
请教一下BACKLIGHT_ON  是什么信号,从哪个芯片发出的?

网友:
pmh7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