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显卡代换 !GF-GO7400T-N-A3到底行不行????

楼主(2012-07-05):
今天修到D620一台,确定是显卡问题,客户也同意更换新显卡。因为手头没有QO-NVS-110MT-N-A3 备货。有一片新哩GF-GO7400T-N-A3。在网上看好多人说可以代换。更换后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示,而且ENVDD开启信号都没有,内屏一点反应都没有。以为是无铅的没焊好呢,拿下来重新植焊好还是一样。又把原来的QO-NVS-110MT-N-A3 重植焊好一切正常。7400的显卡是新哩。而且店主也说可以保上机。到底是显卡坏了,还是不能代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原因没有查出来。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肯定可以代换的,D620这款机器下面铜多,显卡不好han,多试几次。

网友:
你换过吗?焊接没问题的。

网友:
绝对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绝对可以  这2种桥是通用的

网友:
没钱真痛苦!!!!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绝对可以代换的,估计楼主没做好,或者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