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支援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7-05):
       显示器   通电后  14V  5v  都有   可是慢慢14V   5V  会缓缓的..........  变成0V       请问大神   可有方法     断掉高压部分也一样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这种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查下交流收入吧。

网友:
300V电容那一块还有电吗?慢慢往下查。电源IC,开关管,还有那2个双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直到整流桥这里

电容没电?有输入而没有输出,肯定是整流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电?

没有啊    就是只有交流    直流都没有

网友A:
这简单了,直接换整流桥呗

网友C:
测大电容两脚300V如果也是一样下降换整流桥、大电容。如果没降那是查PWM芯片持续供电电路中的电阻有没阻值变大,输出滤波电容有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了,直接换整流桥呗

整流桥换了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大电容两脚300V如果也是一样下降换整流桥、大电容。如果没降那是查PWM芯片持续供电电路中的电阻有没阻值变 ...

请教一下 到三角开关的电压正常时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到三角开关的电压正常时是多少啊???

记得才修的那个22LED,好像是300V左右吧

网友:
也想帮你但你提供的故障信息最好详细点,电源电压主要应查300v高压,启动芯片供电及启动电容,低压输出滤波电容,稳压环路工作状态如何.

网友:
这个问题当年搞死我啊,呵呵,我当年见到的这个问题是芯片控制端上的很小的个稳压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