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87的芯片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2-07-05):
拆机目视,两个4620击穿,4620旁四个4R7贴片电阻发黑。换上两个4620 mos管,两mos管发烫指示灯不良,在把4个4R7贴片替换成4R3。两mos管还是发烫,指示灯还是不亮。。把16v供电拆了,。指示灯亮起,基本肯定为高压部分损坏,但是亮一会儿指示灯灭了,把电源拔下等上一会儿在插上指示灯又亮起,供电模块有没有坏。。高压部分请大侠指导。

两4620mos管不焊上,,指示灯亮起,,

网友:
两个4620推动管击穿把PWM芯片一起烧了。把芯片换掉。

网友:
烧的严重的话 就直接用通用高压改呗。。   我是这样维修的  一个通用版才10快

网友:
同意上面的,分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