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201T06三个功放块烧了 全换上UTC2030功放块后正常 但功放块发烫

楼主(2012-07-05):
漫步者201T06三个功放块烧了 全换上UTC2030功放块后正常了 但功放块还是发烫,这个正常吗,散热片也很烫,
音箱工作四五个小时也没出现问题,这个功放块发烫正常吗?希望高手帮助分析一下,我担心功放块长期发热,用不了几天又会坏掉

网友:
正常吧。。 想办法降热了 。

网友:
低音用TDA2030,加大散热片

网友:
用TDA系列的  换后保好    有温是正常的

网友:
如用正品的功放块应没什么问题,功放块工作时有一定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原来是两个UTC2030 一个TDA2030 我全换成TDA2030了,特别是声音一开最大,散热片就更烫了,如果是正常我就放心了,谢谢

网友:
是可以互换的,只是散热片能做大最好,这IC有热保护功能.

网友:
放心用吧            没问题的

网友:
看看供电是不是过高,过高会很容易发烫的。
2030内部有过热保护,正常的发热不用担心

网友:
看看芯片前面的空间够不够,找1毫米厚的铝板或铜板做一个叉指散热片,打孔涂硅脂固定在芯片和原有的散热片之间。面积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