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S3L 主板 跑C1掉电重启··反复这杨···

楼主(2012-07-05):
   拿来的时候·  接上CPU 就反复掉电重启  前几天刚刚修过同款  同故障的 主板···加焊CPU座··· 加焊后·跑码了··但是到C1 就掉电··再重启··· 目测·在时钟芯片附近小零件有明显的腐蚀·洗洗加焊后 还是一样的···  会不会是 时钟芯片的问题···(在加电的时候 这个芯片问题瞬间升高··)

没碰到过,有哪位能说说这种故障的维修思路啊

网友:
先刷一下BIOS或者两个BIOS位置对换一下看

同意楼主: 3.5 反对楼主: 3.0

网友:
刷过2便了··换过其他也刷过··
果断刷bios、两个都刷、有的时候两个bios都是坏的、

网友:
不太清楚你说这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怀疑时钟的问题,那就测一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咯。

网友B:
对先刷bios看看
测量时钟旁电阻有波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先刷bios看看
测量时钟旁电阻有波形了吗

有波形的    我用示波器打过了没有波形的话就不会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怀疑时钟的问题,那就测一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咯。

没有图纸  不能查

网友:
难办呀,难办

网友C:
是不是复位键按钮卡住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主板
和你的一样。明天我加焊一下座看看

网友:
座没焊好???

网友(点评):
开始 是没有焊好 后面加高温度 才能跑C1 的 ·

网友:
真的是座的问题吗修好了说一下我也有块我换了IO  BIOS 都是一样的

网友D:
我要是处理此问题 先查内存条件 在刷BIOS 最后干北桥 好就好不好拉倒   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他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复位键按钮卡住了

裸板在外面点的 ···搞维修的  没有在机箱里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是处理此问题 先查内存条件 在刷BIOS 最后干北桥 好就好不好拉倒   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他身上

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了 ··

网友:
网卡声卡汤不。。。换换看

网友:
C1掉.CPU座..桥..IO也会吧.

网友:
昨天有了个主板,也是不过内存,是CPU的问题。楼主不方试下

网友:
属于主板上的疑难杂症啊

网友:
AMD 的话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的M68主板,也是在C1之间循环,手摸实时晶振就过去了,不仿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时钟腐蚀、空焊或坏掉了。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加焊旧好了。

网友:
昨天找了个时钟IC换了 还是一样的···
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