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屏下方有彩色线条

楼主(2012-07-05):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LG    LP141WX3 已确定是屏的问题,有没有把这个屏修好了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没有压屏工具,神都修不好,还是换个屏赚个差价吧

网友:
通病,据说有能修好的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没有压屏工具,神都修不好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这可以确定是屏幕的 问题拉

通病啊 呵呵

网友:
修竖线,不修横线

网友:
屏不好修啊

网友:
还是换新的屏吧

同意

网友:
好像不能 老师讲过

网友:
没听过修这个故障的,这个屏直接换了

网友:
lg的屏有这个通病

就是LG的屏幕本来就不好 。官方也承认 那一批有问题

网友:
有会修屏的说下

网友:
加焊一下模块IC 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A:
放好了  有人会来回收的   100一张

网友:
你要吗 我50 也给你

网友:
还是换新的屏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47259#lastpost

网友:
huanping 换屏是正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好了  有人会来回收的   100一张

你回收么,别说100啦  50都卖,要么 我哪里多

网友:
换个新屏,旧屏留下研究

网友:
好像是屏膜断了能有修的吗?

网友:
看到这种故障试都不试直接换屏

网友:
闪屏门啊 、

网友:
是 屏上的某个驱动IC出问题了 用压平机器能解决但是有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出问题 这个屏就像 英伟达的显卡门一样的 必须换改良的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专业的机器来修,大概是压屏机

网友:
这个压平机修不好的吧,他的行驱在左侧玻璃基板上面,坏了就报废了,没有办法修好吧

网友:
悲哀、、换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屏要能修好,可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咯

网友:
LG的屏却是很LJ 我们换了好多这种现象的屏了都是LG的果然是垃圾牌!

网友:
通病,据说有能修好的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修不好的,换吧,。

网友:
肯定换屏了

网友:
屏这种最好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屏,lg都这死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