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05):
主板型号:华硕M2N REV1。02G
故障现象:开机几秒掉电,但又能再开
处理过程:1 拔掉12V小插头,依然掉电。
               2  怀疑开关电路有问题,用加制加电法,手摸网卡有点发烫,以为是网卡引起的,就拆了网卡,现    象    依旧。
              3  论坛里面有说可能是电压不出来也会掉电,就开始查电压。果然内存1。8V供电没有,在掉电一瞬间,测场管无控制,首先怀疑控制芯片可能有问题,也没有细测,干脆换一个试试吧,一个控制芯片为7120的,查可以用9124代换,换上去。内存电压出来了,也不掉电了,上U,插上显卡,直到亮机!

网友:
新手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
amd  的板子都那样 9214  9202  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