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OAC(K40C) 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2-07-05):
待机是0.01A,无3V,5V,不触发,晶振正常,开关处有3.3-0-3,3的跳变,EC是ITE8500E

网友:
顺便 求 图纸一张,新手 没图纸 很难搞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

网友:
先加焊一下IO   不行换系统供电

网友:
建议查下公共电压有没有?查下短路还有隔离保护

网友: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