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202E2 MCU程序 故障是识别不到VGA信号

楼主(2012-07-05):
求飞利浦202E2 MCU程序  故障是识别不到VGA信号  MCU芯片型号是PM25LD020 好心人能帮忙读一个 谢谢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先不要刷MCU程序,一般都是行场同步信号没有进入到主控芯片造成的这种故障,你最好是先用示波器逐级的检测看行场同步信号是否进入了主控芯片!另外你的程序芯片PM25LD020不是什么编程器都能读写的,昨天我修了一台飞利浦24寸液晶,存储芯片就是PM25LD020 ,我的编程器是希尔特3000U 但是根本不能读写,是编程器不支持!你还是检查同步信号吧!

网友:
不查行场信号就刷程序的那是蛮干  就是确定是程序坏了才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