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10提示:Toner Life End(墨粉寿命结束)

楼主(2012-07-05):
换了粉,复了位,把粉盒那个透明窗两边也堵了还是提示这个,在网上看了有人说,开机、打开前盖,按选项、启动,这个一开机自检后马上就提示出错了,按选项根本没反应。头都搞大了,以前这种情况只要复位就行了,现在复位也不行了,不知怎么办了。

补充内容 (2012-7-8 18:10):
已经解决了,是粉盒没清掉零,后来清掉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粉盒换上 等机器自检过后 在装上这个提示墨粉用尽的这个

网友:
你没换墨盒试试?看看问题到底是粉盒引起的还是机器本身就有故障了?

网友:
粉盒清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小问题~~~~兄弟机都这样~~~~但新款就没复位了~~~~~~~~~~

网友:
新款的兄弟机要换个销售粉盒才能清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