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泰兴EFAP-552电源

楼主(2012-07-05):
请问谁有亿泰兴EFAP-552服务器电源图纸!?插电时,电源发出啸叫声,后极无输出,。请问怎么下手。

网友:
5vsb有没有?啸叫可能是保护了吧

网友:
自己先查一下啊,做个初步的诊断啊,又没有上图,不好给意见啊

网友:
先拆开做个简单判断,再上个图看看

网友:
2010年电子报好像有维修介绍去找找看看吧!

网友:
上册290页型号是EFRP-300只能参考了

网友A:
不知道如何排序,上面所有的图都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如何排序,上面所有的图都照了,

兄弟谢谢你,你这个是手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谢谢你,你这个是手册吗,。

不是 是介绍是联想万全服务器上的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介绍是联想万全服务器上的维修,

跟机过来的服务手册,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机过来的服务手册,是吗

不是的,只是一般的几个故障介绍维修,就是一般维修人员写的,和论坛里的维修人员写的维修心得一样吧了。只是我看到几个图用手机拍了传上来,让你看看有帮助没有。

网友:
修过EFRP-553,换了多个电容。

网友:
楼主真的应该先拆,先量,如果不知道量哪里就先看看电源的基本知识,,后面再把问题放上来,最好配上图片,别人就好帮助你了

网友:
电路图都差不多的,做下参考就行了

网友:
电源中叫声最大的是电容,其次是电感和变压器。电流过大,频率过高都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