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启动故障

楼主(2012-07-05):
一块华硕P5B主板,开机跑到85,机子有自检屏幕有显示,显示如下,不能继续进行,按键盘进不到bios设置,屏幕提示有致命错误,哪位兄弟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CMOS放电,重新设置COM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放电,重新设置COM参数

不好意思兄弟,问题解决了,是主板一个插针跳线帽没有插上,现在好了,多谢!

首先一定要先看看跳帽啊

网友:
应该要进bios设置呢!

网友B:
是在BIOS旁边的那个像CMOS跳线的那种吗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哈,真被我猜中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BIOS旁边的那个像CMOS跳线的那种吗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用来提供给设计有机箱开启检测功能的电脑机箱使用的

网友:
哪里的跳冒,楼主能发个图上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