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掉电

楼主(2012-07-05):
宏基4930掉电
开机电流在0.53,然后掉电,CPU供电正常、去掉CPU ,电流0.51 没有啥变化,CPU我换过了,内存装上电流也没有变化。时钟、EC晶振频率都正常、加焊过南桥,大家帮我分析下可能是啥问题?谢谢。

网友:
查到问题了,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子,不插显卡板 只有0.28,插上有0.48,几秒就掉电了,楼主是换的显卡芯片还是重做的呀?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哇

网友:
可能是有些电压不稳定!

网友:
搞死人的掉电

网友:
显卡芯片

网友:
应该还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