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进水机,从不触发到不开机到掉电到不识别硬盘坚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05):
前天下午一客户拿来一台东芝M215的机器,说是进了一点点水,开不了机。跟他谈好价格。拆机取板。看到板时吓我一跳,整片板2分之一都是白色粉末,那个触目惊心啊。(EC,时钟芯片,网卡芯片,CPU电源管理,BIOS芯片,CPU座,硬盘接口)都是灾区,就连CPU两个针脚都已腐蚀掉了,卡在CPU座子里。这哪是客户说的进了一点点水哦。当时客户还在,把板拿给客户看,跟他说最好换板,这样子要修的话得再加点钱。其实我的本意是想客户换板的,(看到这样子都没有修的欲望了)哪知道客户说能修好那就修吧。我晕!唉,没办法,修吧。谁叫我们吃这碗饭呢。好在南北桥和显卡这三个BGA封装没有波及到。跟客户说都这样了一时半会也搞不好,叫他先走,搞好给他电话。(先给打发走了再说。)客户走后开始干。用毛刷把板上腐蚀地方的白粉末刷掉。该清理的地方清理下。然后就给丢在BGA上面烤烤。烤机时顺便把CPU掉的那两个针脚给补上。把图纸找出来。准备工作做好后闲着没事也不知道干嘛(这两天生意惨淡啊),在网上找了一部电影看看。一部电影看完两个小时也差不多过去了。板子也烤得差不多了,拿过下板子,把上面腐蚀的芯片先用铬铁给拖一遍。把那些腐蚀严重的电容给换掉,干完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好了,现在到动真格的时候了。插上电源,电流0.01A按开机键无反应。打开图纸找到待机部分。测量待机无待机电压。

查保护隔离后的主供电+VBAT无。找到保护隔离电路部分。Q701S极有19V电压  G极控制电压j是19。几V。此时Q701未达到开启的条件,但D极也没电压输出。此时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工作。为什么会没有电压输出,有两个可能性。(1,保护隔离电路没有正常工作。2,后级电路短路导致保护。)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的。往往都是事与愿违。Q701D极对地二极管值20。很明显后级短路+VBAT后级短路导致保护。

在图纸上看看+VBAT给哪些地方供电。越看越心凉。少说通向几十处。一般都是给上管提供工作电压的,其它它的地方都不看了,专找进水的部分。先断开待机供电部分。还是一样。然后再找CPU供电部分。断开L11,阻值恢复正常,+VBAT电压也起来了。看来就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拉低+VBAT电压。锁定CPU供电部分就好搞了。拆下Q13 ,测量Q13D极焊点二极体值,还是为20,看来不是管子损坏了。管子没坏那就只有电容了。依次拆下电容C206,C207,C845,C846。当拆到C207时Q13D极不再短路,二极管值恢复为500多的正常值。测量拆下C207测其阻值为20,看来就是你在作怪了。

找个相同体积的电容装上,装好Q13和L11。接上可调电源,干!没电流了。这下就郁闷了。接着查,此板是英业达代工的。但机时有+V5LA,+V3LA,+V5A和+V3A。分析:当+VBAT正常后会相继产生+V5LA和+V5AUXON(这个信号用来作+V3LA的开启信号)当+V3LA产生后将给EC提供一个初始的待机电压。EC条件满足后就会发出一个EC_PW_ON(此信号用来开启+V5A和+V3A这两个待机电压的)

此时+V5LA,和+V3LA的开启信号+V5AUXON都正常,查+V3LA也正常了。但+V5A和+V3A两个待机电压却没有。查这输出两个电压所要的条件。供电正常。+V5A是由U31控制产生,第10脚为其开启脚,EC_PW_ON提供一个上拉的开启信号。+V3A是由+V3LA通过Q29和Q30转换得来的,也是由EC_PW_ON控制。查EC_PW_ON此控制信号为0V。测量其对地阻值正常。查EC端发出来的此信号也为0V。说明EC没有发出此信号。

测量EC发出EC _PW_ON的所需的条件,查供电,+V3LA已经送到EC,AVCC电压也有3.3V。+V3S这个电压是在开机后给EC提供的一个电压,在这里可以呼略。LOW_BAT#_3也正常,RSMRST#信号没有发出。说明EC工作还处于不正常工作状态。查VCC_POR#信号为0V。

怀疑VCC_POR#信号为0V不正常,当时不知道此信号是干嘛用的,查图纸追踪此信号,板上没有用到U17,直接用的电阻R3019。此信号为+V3LA提供的一个上拉电阻,可以理解为当+V3LA电压正常后给EC的一个该电压已正常的信号,此时此信号应该为高电平才对。实测为0V。测量其对地阻值无短路现象。测量R292(100K)电阻上端电压正常有3.3V,下端无电压。万用表调R*200K档测量该电阻阻值为无穷大。从料板上找了个100K的给装上(找了半天,100K的太难找了)。

换掉R292后,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有0.02A了,此时测量VCC_POR#信号3.3V出来了,再测量EC_PW_ON开启信号3.3V也出来了。+V5A和+V3A电压也正常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下电源开关,能触发了。电流上到0.24A卡住i不动了,刚刚激动的心情一下就凉了。没办法,还得修啊。测量板上的各个电压,内存供电,桥供电,显卡供电都有了,就是CPU电压没出来。查到问题就好弄了。找到CPU供电部分。这里是重灾地区啊。

首先测量CPU供电部分上管供电电压正常。电源管理芯片U16,5V供电也正常,EN开启信号也为正常的3.3V高电平。查VID信号到CPU也没问题,此板CPU供电的VID信号没有外接上拉电压,由芯片内部上拉。工作不正常时,低电位为0V,高电位为0.45V。正常工作时,低电位为0V,高电位有1.2V的内部上拉电压(实际测量的数据)。后又查反馈电路也没发现问题。

最后看到20脚RAMP由19V经两个电阻分压后给他提供电压。测量该引脚电无电压,R274一端有19V的电压一端为0,在线测量此电阻为无穷大,找个10K的电阻给装上,通电测量CPU电压出来了。20脚(RAMP)电压经分压后为为1.几V(到现在也不知道此脚起什么做用,希望高手解释下)。CPU电压是出来了,但是现在更麻烦了。电流上到3.2A又不动了。修到现在想骂娘了。也有点烦燥了。唉!今天又快过去了,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吃晚饭了。抽支烟,休息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明天再继续。

第二天:上电开机上到3.2A不动了。拆下CPU装上假负载测试CPU电压1.5V正常,两个时钟信号都有0.37V的电压。CPUPG信号和CPU复位信号为0,看来复位电路还没工作。分析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必须要收到各个电压的电源好信号。和南桥所须的工作电压。测南桥各个电压已正常。当测到 CPU电源管理U16 2脚的VR_PWRGD的CPU电源好信号时,此脚电压为0。没有发也CPU电源好信号,按道理CPU电压正常后PG也应该有了啊,难道芯片坏了,还是说给后级拉低了。测量其对地阻值正常,看来被后级拉低的可能性比较低。看到此信号由+V3S提供一个上拉电压。测量R280上端电压有3.3V下端无电压,将表调至R*20K档测量结果为无穷大。看来芯片没坏,是上拉电阻开路导致。到料板上找了个10K电阻装上,上电试机,电流上到0.8A。

拆下假负载,装上CPU,开机,电流一下上到1.2A,还不行?*脏话*!没装内存,(修得头都大了)。装上内存,接上显示屏,电流一路上升。亲爱的的LOGO画面终于出来了。修到这我笑了,终于屈服在我的淫威下了。嘿嘿。接着把硬盘也给接上,裸板试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搞了这么久得放松放松下(嘿嘿,劳逸结合吗)。接上网络,进入服务器。找到XX电影文件夹,嘿嘿,一个桌面都放不下。翻着翻着,眼前一亮“少妇........”看来就是你了。打开进入序幕,他NN滴,序幕都这么精彩。OK进入主题了。啪,屏幕黑了,靠!不带这么玩的吧。刚进入主题啊。一点都不给力。感慨少妇威力大时,看了下电流,0.02A,看来是掉电了,掉为待机,接着触发,还能开机。但是到进系统画面又掉为待机,这下真晕了。接着开,时间越来越短,最后刚显示LOGO时就掉了,有时甚至屏幕刚亮,就闪一下,都没看清显示,啪的一下就给掉了。继续查吧。开机瞬间查各个电压都正常,看来不是欠压保护了。接着断开温度保护线路,也还是一样。本人对亮机后掉电没啥经验。继续查吧,这里查查那里也查查,(搞到这也没啥思路了,乱查的),最后没办法,查查资料。发现此机CPU供电要求比较高。再看可调电源,18.6V,(**脏话)无语了。将电源调至19V通电试机,进系统不掉了,放个电影也没掉电(不敢放岛国片了,有心理阴影了)。看来就是电源问题了,为了放心又将CPU后面的那个NEC大电容给拆掉用6个330的电容并着。接着开机关机又给试了几次,不试还好,又试出问题来了,有时找不到硬盘,有时在检测硬盘画面直接卡死。有时又能进系统。看着硬盘接口(SATA)也在受灾区(腐蚀得还挺严重的),用洗板水擦了又擦。再接上硬盘,操!还是一样,没办法,测量接口供电,5V很正常,再测量SATA到南桥的4条信号线也没问题,测量信号线上的4个偶合电容,也都正常,值一样(一般的偶合电容用万用表的电容档位都可以在线测量),再测时钟IC发给南桥SATA模块的两个时钟信号,正常通向南桥,也有0.4V的电压(没示波器,只能量量电压)。看来电路是没有问题。看来只有接口有问题或者南桥有问题了。看着南桥边上的那一圈红胶。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接口接受不好的可能性(毕竟接口腐蚀得很严重),此板SATA接口为DIP式的。找到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一个SMT的和那个差不多。不管了,换。拆下料板上那个SMT的接口,把引脚弄直,看来还行,然后拆掉板上DIP接口,把孔弄通,把引脚弄直过的接口给插上,靠!短了,引脚过不来。没办法都已经拆下来,给灌锡吧,把铬铁温度调高点。焊好后效果还行。但是试机的效果就不行了。还是一样,有时认得到硬盘有时认不到。只有一个南桥了。唉,搞到最后还是得干桥。此南桥没有备用料,从料板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也是打胶的。先干掉,植球,换好南桥后试机。试了几十次都能正常进系统,看来确实是南桥出了问题。修到此终于给搞定了。花了一天半时间。一天又差不多过去了。装好机,又试了几个小时后客户拿走了。
此机修好一共换了一颗电容,三颗电阻,一个南桥,一个硬盘接口(硬盘接口是白换了,也不好意思给它拆下来再装回去,再说也没那个精力了)
一般进水机稳定性很差,希望不要返修吧(唉,祈祷吧)。
最后付上此机电路图
MA10G_CS3_20070510_Gerber 东芝M211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啊人真好

网友:
不容易啊,,佩服楼主。

网友:
能把它弄亮太不容易了

网友:
居然能坚持下来。

网友(2012-08-17):
这样修板 脑细胞都不知道要死多少,技术廉价啊,惋惜

网友:
说明EC工作还处于不正常工作状态。查VCC_POR#信号为oV

请教下,楼主这边的思路是什么?怎么会查这个信号??

网友:
有点不解,3.2A ....开机?

网友:
耐力可以 我就放弃了  不认盘  我手里有个hp的520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干这行有时候要的就是LZ这种耐性,致敬

网友(2014-07-21):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7-06):
不错的话给加点分哦

网友A:
一系列腐蚀 都是水灾惹的祸 说不定南桥还是好的 置好球下次还卖它

网友:
两天的时间就在他的身上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系列腐蚀 都是水灾惹的祸 说不定南桥还是好的 置好球下次还卖它

这个还真不好说,南桥没有受灾,不过下次再碰到这种桥坏的了也可把它干上去试试

网友:
真是辛苦啊!!这板子在我手上肯定是报废。。。

网友:
这个机器不知道楼主花了多久时间,收了多少钱?
直接换板完事,有时候做维修,技术不是最主要的。。。。个人认为

网友:
Q701是P沟道的,栅极19V怎么能导通???

网友:
Q701 是P 管子

网友:
老兄二天赚多少啊

网友:
楼主心思真细  要是我就没这么大耐心

网友:
楼主真的是有心人呀!

网友:
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银子啊,不过技术很过关,是个老师傅了吧

网友(2014-07-21):
现在技术这么廉价,修这样一片板子能赚多少钱,脑细胞都不知道要死多少

网友(2012-07-05):
这么精细的一篇文章 我只能说楼主真的辛苦呢!

网友:
LZ有耐心啊,这种机器我要修绝对头大,向LZ致敬。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你这些图纸都再哪里找的啊。能补能告诉小弟下··

网友:
佩服LZ  换我早换板了  看到那样就没啥修的欲望了

网友:
楼主厉害,要是我直接换班。

网友:
要是我就换板,走人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写那么多

网友:
哎,赚点钱真是不容易啊。呵呵!楼主还是挺给力的啊。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真犀利

网友:
修的有耐心
写的很细心
生意很精心
祝您要加薪

这样进水严重的板子直接就是换了,1.速度就是效益2.质保更简单3.有时间赚别的钱4.白得一个料板。
愚见

网友:
你换的好像不是R280吧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分析的我五体投地啊。。。。

网友:
楼主毅力惊人啊

网友:
感谢楼主写这么多来分享经验,小弟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太强悍了,得认真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大哥你真行。要是我早换板了。你太有耐心了

网友:
实在是 佩服

网友:
这样的机器能修好,太不容易了。。。佩服

网友:
LZ高手 这种板子都可以搞定 写的也很详细 学习了 平常看到这种问题的 都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都搞亮了,楼主很厉害,很有耐心呀

网友:
不错的经验 谢谢分享 楼主工作很细心 耐性很强

网友:
看见这种板都没有修的欲望,修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问题

网友:
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楼主真是厉害,我啥时候有这么厉害就好了。。哎··努力学习啊··

网友:
进水严重的我都不修稳定性不好

网友:
只能换板了

网友:
不废话 就楼主耐心就值得佩服

网友:
哇!思路挺清醒的啊!唉不知道我以后怎么样 啊

网友:
太给力了,花两天,赚的是技术不是钱吧。!!

网友:
现在机器多,进水机修一天半不值得

网友:
楼主这机子修得也太辛苦了,还要上图发帖,精神可嘉,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LZ无限牛B啊 顶。。。

网友:
牛人呀 你没有崩溃吗

网友(2012-08-16):
首先发这贴子可能都要两个小时吧,谢谢楼主的分享。技术还是错的。好好干。加油。【祝君好运

网友:
首先发这贴子可能都要两个小时吧,谢谢楼主的分享。技术还是错的。好好干。加油本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

网友:
我也认为还是换板来的更干脆些,楼主修了这么长时间修起来了,还不错,要是费了很长时间在上面到最后还是修不起来,可就亏大发了

网友:
看过楼主多次维修,觉得楼主思路较清晰,且有耐战的脾气,乃大器也

网友:
楼主说下你怎么把NEC大电容去掉的,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