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PWM电路的修理过程(上管过热)

楼主(2012-07-05):
     一块万通WT GF9400GT(G86核心) 64M64b DDR3显卡,PCB板上供电电路有烧
毁痕迹,自然是点不亮了。

     首先更换烧毁的12V供电电感,打供电的值,12V 不正常100多欧,检查发现
核心、显存供电上管均短路,两电路的APW7120阻值异常,更换之,测量发现显存
电阻偏低,30多欧,其他检测无异,上电,核心及显存的电压出来了,1.3V、
2.0V,但花屏,核心还有希望,继续修吧。

   接下来换显存,将HY5RS563235 FP-20换为HY5RS123235 FP-14,显存供电打值
正常了,100多欧,上电无花,检测为64M,MATS通过。
    在准备将BIOS换为8400GS 128M的固件时突然发现显存供电上管发烫,说明该
卡的供电电路还有问题,烧毁电路的真正原因没有找到。

    更换供电电感后的12V滤波电容,故障不变;更换显存PWB电感,无效;检查
自举电路,电阻电容SR19,SC22测量正常;奇怪了。对照PDF档案图纸,还有boot脚的供电
隔离二极管D14(原理图中的D1)还没有检测,哈哈,找到了,该管阻值2欧,换!。原样的管子(圈内SD1样子)
一时没找到,手边有微型的肖特基二极管料板,拆、换,OK啦,温度正常了,顺便比较一下修好前后的推动电压:APW7120 2脚电压,2.6V上升为3.6V。以后大家修理PWM电路时记得要
检测这几个关键元件,防止电路再次烧毁。

    以下是该卡的照片,APW7120的电路原理,还有该卡的BIOS备份地址:顺便求
个9400GT(G86核心)的128M64b 三星或现代DDR3的BIOS,有的网友上一个给我吧。

网友: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讲解

网友(2012-08-08):
 佩服,有点晕

网友(2012-07-06):
我看不下去。。头晕

网友:
貌似外观也看得出一点痕迹...

网友:
很好的楼上,谢谢

网友:
收下来慢慢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没有看懂呀!初学者,请原谅呀!

网友:
终于看到这方面的  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讲解,顶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最好测试上下管的驱动波形,如果上下管不正常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驱动波形不对称,,,,,,

网友:
LZ可付讲一下显存代换条件,再有显卡BIOS可以随便换吗!条件是什么

网友:
大家记得加分喔,HY5RS563235 FP-20搞错了,应该是HY5RS573225A FP-2,还有就是PWM的IC最好是原值更换,否则要小改电路,最终该卡的IC被换为RT9214,注意其中的细节

网友:
有示波器也不能避免烧管呀

网友:
理论知识很多,接着学习下去,有前途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是是那一颗显存坏呢?

网友:
多学习就能看出来

网友:
PWM电路中的12V供电电感烧毁,显存供电的对地电阻值异常,一颗一颗的拆下测量。多修自然有经验了。

网友:
不错啊 图文并茂

网友:
原来显卡的显存供电上管发烫是这个问题 我还以为是负载大了造成的 比如玩游戏

网友:
这种维修经验不管对老手新手,学习到的东西都蛮大。谢谢楼主详细图解。

网友:
楼主高手了,我从来都没搞过显存

网友:
这个卡换显存真划不来  呵呵呵!~~~~~

网友(2012-08-21):
樓主講解的很詳細,厲害

网友:
讲的不错啊    ,,,很好   ,,,应该好好学习

网友:
一般 像这种显卡显存坏了都发烫,  要不就用 软件测试  能测出来

网友:
实用的经验哦,电感翘掉的真正原因……了解了

网友:
很好,希望以后能修显卡

网友:
自举供电不良

网友:
楼主这个实例很实用,受教了,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最头疼

网友(2012-09-22):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