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接屏掉电

楼主(2012-07-05):
昨天结了一台IBM  T43,开机掉电,拆机检查待机电压正常,所有待机应有的电压都有了,应该是平接口的F3保险,测量结果确实坏了,换掉,裸板开机不掉了,接上屏又掉电了,接高压不接屏,白屏也不掉电,说明灯管没有问题,郁闷中,求助中!

网友:
普照

F3保险记的是屏供电  屏那边有没短路 还有高 普分屏有没给别人换错了

网友:
屏用错了就会烧这个保险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t400是装屏掉电 现在也很郁闷 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
T6之后(包括T60)机器 高分屏和普分屏 是能通用的!之前的不行!

网友:
屏线接口保险坏了。/

网友:
还是屏 屏保险这边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在T40和T41高分和普分上混用主板!
居然也可以用!

你混用过屏线吗?是2个概念哦~~~

网友:
屏接口保险坏了

网友:
查vcc3p的后级吧 我刚修好 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混用过屏线吗?是2个概念哦~~~

哥哥啊
我难道连屏线和屏也分不清吗???
我是菜了点,可那也别把兄弟想的那么弱智啊,我的眼神也很好的绝非老眼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