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和CPU风扇粘劳了

楼主(2012-07-05):
以前有见过这种情况
可是这次见的更紧了   又不能强行拆下
高手指点下  CPU和CPU风扇黏牢了  主要是硅胶都干了
可以用吹风机吹吗

网友:
风枪稍微吹一下,然后亲亲翘一下就能分开了

网友:
有点温度就可以取下来了 有的原装的显卡也是这样 粘的很紧 不能来硬的

网友:
别硬来啊,还是听楼上的吧,用风枪慢慢加热,毕竟是几百块的东西,要慎重点

网友:
边加热边用刀片撬

网友:
跑会机器再拿下来,就不用风抢吹了

网友:
教你个方法。你先别急着从主板取下 。先把CPU风扇左右轻轻摇摆量下 风扇就分离了

屡试不爽
说的好。

网友:
用来左右移一下

网友:
平移   就像拉强力磁铁一样

网友(点评):
要水平方向给力,如果CPU已经被硬拔出来了。就找把一字螺丝刀,插入CPU跟风扇底座,旋转螺丝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前两天见了一个,从板子上取下风扇的时候都把CPU一起拽下来了。后来拿小刀片轻轻一撬就开了,郁闷。

网友:
谢谢几个楼上的    不过我前面平移  怎么移都不行
我明天看看用风枪慢慢吹下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好电脑用一段时间的时候去取。。 我那天是用刀直接砍开的。。哈哈。。。到都砍缺了。幸亏CPU没坏。。。。也是没办法啊。

网友:
左右晃动  真不行用螺丝刀轻轻会上边敲

网友:
平板改锥 一二三 ,就下来了,肯定没事的。坏不了。

网友:
我是新手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时 我以为几十那样的  就问了下别人    轻轻一撬  OK

网友:
以前有个日本的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客户一定要返回日本去搞,说国人会搞坏,丢人啦,我一气,说搞坏赔你一台新机器,收了300块,2分钟搞定,O(∩_∩)O哈哈~。

网友:
关键是返回日本不给小日本笑死,咱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

网友:
我用剃须刀的刀片犀牛牌的,四面拉一圈,用风筒加热,稍微试点劲就下来了。

网友:
风枪加热,轻轻移动下风扇就下来了

网友:
现在我用风枪250度加热也不行  怎么翘都翘不开
真拿这个没有办法   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点评):
cpu不能撬,可能一用力,CPU被撬飞起来的。

网友:
我是用钥匙轻轻的撬四周,试着点撬,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开机电脑预热,然后关机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拿个一字改锥,找个小锤子,一冲就下了,只要不是抹得502之类的(我见过抹的),屡试不爽!!

网友:
推边  不要怕,用点力推到一边,就可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