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上CPU都白屏

楼主(2012-07-05):
机器:CQ40
故障:开机花屏、灰屏,自动重启。
分析"拆机后发现主板进了几十只蟑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留下尸体在里面,部分芯片有氧化痕迹,EC芯片区域范围,弄干净后,直接烤板,烤完了就上BGA ATI 216-0674026,上机测试,按开机2秒左右瞬间白屏,白屏后黑屏自动掉电,再开不白屏了瞬间就是掉电,。(在不上CPU,内存的情况下都是白屏的),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呢,这跟做BGA没关系吧?

网友:
那么多蟑螂?

网友:
有短路了吧

网友:
跟bga没关系?也许有关啊,你先看看图纸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信号把屏点亮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

网友:
丛植一下 试试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开启信号短路

网友:
看下电流   应该是有严重短路吧

网友:
那肯定是屏供电那直接上去了

网友:
主板肯定有短路,查看一下

网友:
可能和显卡有关!

网友:
感觉信号没出来

网友:
明显有短路现象,测各大电感CPU旁边的小电阻,主要看图纸!

网友:
蟑螂机器修起来时最恶心的 用风枪吹起来一股尿骚味道  要是遇到活的还麻仁 看到蟑螂机器我都不想修

网友:
八成是小强把屏供电那根线搞短路了

网友:
屏线爱坏啊

网友:
修一下LCDVDD信号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什么信号给短路的吧

网友:
检查排线啊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一个三极管坏 是应该是Q43

网友:
首先应该确定屏,屏线,屏接口是否存在问题?然后再看掉电问题。

网友(2012-08-13):
有一款amd的cpu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烤一下cpu座子就ok了,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就能判断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