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3个没亮灯的华为1024交换机,顶这里的老大哥的经验果然实用

楼主(2012-07-05):
今天找了三个坏掉没显示的华为1024交换机学习维修,使用前几天修电源的经历,着手查电源部分,没5V直流输出,IC 5脚也才有1V电压,光光藕对地电压也才1V,摸来摸去,只有望着电路板长叹,后来一在本站一查,乖乖,那个PFVL2008说一般都是25V,86U小电容要更换,我立马拆到板上那个小不起眼的25V,47U的电容,外观看没什么不妥,样子还很靓仔,用电容表一量,操。。才30U,找了老半天才从坏的电源适配器上拆了一个25V,47U的电容,表一量,40U,差不多了,装上一试,搞定。。。,又拆到直接装到另外2个,一个掉样,全好了~~,一个字:爽。。。。。。。

网友:
这个要去慢慢修猜有收获!不去尝试就不知道直接潜力

网友:
像这机的电源板   里边的电容一起换光  最好

网友:
不错,一般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千兆交换机,次一点的旧的还能卖3 400块钱呢,LZ这就1000多大洋入手了,恭喜恭喜呀

网友:
交换机24X7X365,常年不间断工作,电容坏是常见故障,我单位就有10个这样的交换机,都是电容故障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怎么测量电容?能不能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2-09-17):
学习了。谢谢前辈的分享。

网友:
不断积累经验啊

网友:
电容用久了最容易故障了。

网友(2012-11-09):
刚好我也遇到一台,把一个25V82uF的电容换成25V100uF的,就正常通电了,可电容外观是好的,看来是通病。

网友:
外观看不出来的,麻烦点

网友:
我修了好多。多数是电容坏了。。有启动电阻坏的也有

网友:
我也给网吧修过几个交换机,大部分是换电容,有一个是电源出问题,很容易。网吧老板两眼直放光,修一个才收他30块,比买新的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