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芯片可靠吗

楼主(2012-07-05):
前几天买了2个充电芯片和4个待机芯片
充电芯片上了一个修复了
另一块板换到了第4个芯片才好了(1个无任何反应,1个竟然3V的出来是1.8V而且芯片巨烫,还有1个能出3V5V但时好时不好。。。)
前几个难道是我焊坏的???

网友:
网购要多留点心

网友:
找信誉好的买,一般小店卖的有假货或次货或坏货。。。。。。

网友:
小件IC IO的话一般我还没买 到过假的      其他大芯片的话就要注意了

确实,我也没碰到假的小芯片。

网友:
遇到过坏芯片  找大的的卖家

网友(2012-08-25):
是的,我网购4个芯片,两个好的,两个坏的,是要小心。

网友(2012-11-30):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订了10个,第一个换上后没有电压输出,再换第二个才正常,剩下的没有试,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
前几个月也遇到过几片,订全新的笔记本显卡芯片、南桥、北桥,在几台笔记本换上后用不了,订了测试的芯片,可是用相同的温度,换上后就正常了,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