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2-07-05):
一台飞利浦的19寸显示器,开机屏幕一闪即灭,拆开机器,外接两个17寸的灯管,正常亮起,到此认为这台显示器的灯管有问题,于是拆开屏,换灯管。灯管换好之后插上加电,郁闷,还是一闪即灭,然后又用17寸的灯管测试,正常亮起,再次插上19的灯管,还是一闪即灭,拔下一根19的换上一根17的能正常亮起。无奈之下,加了一个独立的高压板问题解决。
   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此故障是由高压板的哪些元件损坏导致的呢

网友:
能找到4根19的灯管  外接再试试看   看是不是高压板上的问题      换上去的高压板   保护不灵光

网友:
接灯管的线也看查查    有的高压板接三根灯也不会保护

网友:
总之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了,重点是电容和高压包。。。。。。。。。。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客户急着走 解释又解释不清 直接去保护 求同存异。。。。。

网友:
这种问题 可能是高压包 或管引起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 不稳定啊?

网友:
将高压板的电容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