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郁闷啦 求帮助

楼主(2012-07-05):
一个17寸过时的液晶显示器不知道什么牌子啦。客户拿来时闪屏原因是灯管换上后OK不闪啦,插上屏线出现一道黑线一道白线上下游走,不插屏线先白屏在出无信号,客户拿来时只闪屏啊能出图像的。哎。。。。。。妈呀 是不是屏坏啊 还能修不。 求解先师傅们啦

网友:
拉光灯管的线   用手电光看看还会不会一道黑线一道白线上下游走     要是正常了 就是高压引起的上下游走

网友:
这种情况要换一个好的驱动板和高压板试下,看是不是屏出问题了,听你说的情况不像是屏坏了,应该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或屏线坏了。。。。。。。。

网友:
换灯管之前是闪屏,换了之后出现你说的这种故障,应该是屏板出了问题的。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A:
17寸有的驱动板跟屏一体 那种试屏不太好试吧!当然不是一体的更好 改过一种三条线U口灯管 最后外接高压驱动加改按键搞定 麻烦!才收80大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寸有的驱动板跟屏一体 那种试屏不太好试吧!当然不是一体的更好 改过一种三条线U口灯管 最后外接高压驱动 ...

纠结啊,19寸以下价钱几乎定死在100以内了,只有19寸以上才超过150,我现在学狡猾了,17寸只修简单问题的,太麻烦了就不修,15寸不修,如果客户非要在旁边看出个结果那就拆机然后拿万用表以极专业的姿势装模做样东点西点一番然后说这个不好修啊,这种老家伙难找配件啊,修机的钱也足够你买一个二手的了,见我们如此敬业,说得如此诚肯,客户一般都不会修了。末了还对客户说你拿回去吧,就当收藏了,要不10块钱回收我取点电容什么。客户高兴的答应了,反正拿回去也只是当垃圾了。这样即不失去客户也不会让客户觉得我们态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结啊,19寸以下价钱几乎定死在100以内了,只有19寸以上才超过150,我现在学狡猾了,17寸只修简单问题的 ...

修理还在修人 把客户待好了 就算修得有些暇呲也不会公正跟你强势理论 维修还在做人! 这哥们不错到家了! 说回来17的今天修了一台改了一个电源板修好了 报价60客户又想加钱换19的 一般17的屏跟驱动板一体的修确实有点难度不说还要考虑成本客户愿意不愿意

网友:
用高压条带着灯管一样一道黑线一道白线上下游、、  谢谢楼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