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风扇飞线后报错,请问你们是如何飞线的

楼主(2012-07-05):
IBM T60  风扇飞线后报错,请问你们是如何飞线的

我是把风扇的供电取出后焊一根线到USB  5V电容上,开机后就报风扇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IBM的风扇只能换原装的。也不能改风扇、不然开机会报错。

网友A:
没飞过t60,不过你干嘛要在USB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t60,不过你干嘛要在USB飞

USB好飞,而且功率大啊,,,我以前飞其它品牌本本都是这要飞的,而且效果好啊,,,你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好飞,而且功率大啊,,,我以前飞其它品牌本本都是这要飞的,而且效果好啊,,,你有什么高招??

从u口飞显得多不专业,直接看他风扇的控制方式,控制供电的直接把供电短接,控制地线,直接对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813-1-1.html

上链接是我发过的方法供参考,有人说重启电脑会报错,我搞的好像没有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u口飞显得多不专业,直接看他风扇的控制方式,控制供电的直接把供电短接,控制地线,直接对地

原来兄弟你都是这以飞法啊,改天试试,,不过以于其它本本好像没有 这个必要,用U口又快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温度过高,你们怎么处理

温度高也只能加铜片、硅胶, 反正是不能改、改了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