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0显示六个小屏幕

楼主(2012-07-05):
一台联想v550,开始是加电有背光黑屏,外接也是有背光黑屏,灌黑胶的的显卡板,直接拔掉显卡芯片换新的(只掉了一个点,貌似是空点)。但是故障依旧。来了一个y510的机器连屏带屏线都用在v550上显示六个小屏幕。估计原来的屏是坏的。重做显卡,不行,八个显存都加焊了,还是六个屏。我换过新的屏还是六个屏。bios刷了。。。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倒至显示六个屏幕的??

网友:
换块显卡板试一下

网友:
显卡  和    显存啊

网友:
显卡芯片换一个

网友:
  还是显卡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 这样的问题都是显卡芯片    大部分是这样的 也有另外   可以先试下搞下显卡  外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