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雷击的联想Y430成功修复

楼主(2012-07-05):
几天前接修一台联想Y430,拆机目测网卡接口旁有明显烧坏,连网卡指示灯都击碎了。首先将有明显外观烧坏的三端稳压器拆除,测量发现输出端对地短路,依次拆出网卡芯片后正常了。将网卡芯片旁边的电容及小场随便打了一下。发现+3VALW转+3V_LAN场管已损坏继续拆;拆完后发现+3VALW对地短路。
于是用烧鸡大法烧,发现EC明显发烫,南桥也发烫(仔细想想网卡是到南桥的;网卡被击得这么严重,南桥坏的可能很大)果断上BGA把南桥拆了下来。拆除EC和南桥后再次打值发现阻值从原来的0变成了30;但值还是低呀。再次烧机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发烫了。也想不出有什么会拉低3V待机了,对着图搜索+3VALW,把它去的地方都仔细检查了一遍;检到最后在PCI扩展卡旁边发现一个U16的芯片坏了,拆除后阻变为了80多。然后上电0.050,发现待机没有出来;测量公共点电压才13V,查保护隔离发现ACON为低,导致PQ11未导通;从而PQ38的G极没对地分压。将ISL6237待机芯片换掉后,待机0.020   ;3V 5V出来了。开机发现电流跳变非常的慢,如到0.8后要停留20秒才会跳变一下。多开了几次后直接不亮了。电流只能到0.9;原来的EC KB926QF C0 因为没找到一样的。换了一个KB926QF E0的;今天订了一片C0的回来,装上去结果还是只到0.9就不动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因为没示波器;只能试试刷BIOS了。刷完后电流跳变非常的快一下子就亮了。把网卡那边烧坏的东西补上后。进系统右下角弹出发现网卡马上就死机了。进PE也是如此。这下头痛了;开机自检能看到网卡信息。所以网卡芯片应该没问题;几经折腾;偶然发现自检时会显示MAC地址;仔细一看全是0。心想是不是因为MAC地址导致的。在放料板的地方居然找到了一片一样的板;把网卡旁的24开头的存储芯片换上没死机了;但插上网线右下角始终是感叹号。找不到IP地址;把无线网卡装上后;发现无线也是如此,可以肯定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后一切正常。

经过一波三拆走了很多转路终于修好了。小弟新手第一次发贴在加上文采不好;如果有写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前辈指点。
再此要感谢迅维网,还有饼哥和喜哥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联想Y430 .pdf

网友:
还真不容易啊

网友:
厉害啊!分析的不错。

网友:
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

网友:
文章太多了,看不过来了呀!

网友:
嗯,不错,雷打的主板 ,呵呵,学习了

网友:
可以修成这样了。那学的还可以吗

网友A:
厉害呀。。。。。。。。。。学习了。。。。。要是把修好的主板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呀。。。。。。。。。。学习了。。。。。要是把修好的主板上图就更好了。。。

我太穷;用的手机只能打电话,所有照不成图片上传。